F1A55-M_LX3_PLUS_R2.0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10-20):
同行拿板子来插诊断卡复位灯一闪一闪,经检测无CPU供电,测cpu各供电发现第33脚EN开启无电压,而开启信号经过
PQ143直接拆除,开机亮机,修复上图  觉得好的朋友们加加分。

网友A:
这个也要有图纸才能查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有图纸才能查的到的/////////////////////

论坛上面有点位图的,在论坛上面找图。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开启无电压一般直接拆掉相连的三极管最方便

网友:
相连的三极管起一个隔离保护作用,取掉不用不妥。

网友:
缺EN还是很好修的,这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不少设定类电阻,要是也出问题,就繁琐了。

网友:
缺cpu供电芯片开启 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供电类还是比较好维修的,谢谢楼主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2018-01-12):
这个处理后期会有什么问题吗?会不会烧U啊?

网友:
这个拆了 不装会不会影响什么啊?

网友:
那如果是有供电,但是只有0.8伏,那怎么办

网友(2018-02-23):
这个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