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55T,无CPU供电

楼主(2017-10-21):
主板型号:A55T-V19
问题:无CPU供电
解决:RT8802A31脚是否5V ,32--39脚中只要电压有不相同即可,12脚有电压即可 1VTT/EN无供电,测得此信号跑到
CPU FAN口旁边有三个三极管,其中两个脚腐蚀了,重新去掉芯片,去掉腐蚀的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这场管最好用烙铁拆比较好看起来美观

网友:
哈哈,上次我用风枪把把板子都吹起泡了,这种用烙铁配合镊子比较好弄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风扇接口还是用贴纸包一下比较美观一点

网友:
那小三脚用烙铁焊下好了,吹得多难看啊,修好了就不错了,赞一个

网友:
换这个位置的元件真的是技术活,尤其电烙铁焊功很重要。

网友:
我一般也都用风枪吹,不过爱飞。。。

网友:
修好就行,美观不美观,还是等以后慢慢改进吧。

网友:
谢谢宝贵经验分享,看了原来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吹成这样也是没谁了           锡纸没有吗
没有锡纸吹靠上点    让板子周边自己散热到芯片   直接拿掉就好了
  你这弄的也太恶心了

网友:
小手一抖 积分到手。。。马住马住马住马住马住马住

网友:
这手工有待加强

网友:
吹过了,好难看。贴一点锡纸会好很多啊

网友:
楼主可以,要是把怎么查的也发出来就好了,就是吹的有点难看,吹功有待加强。吹的时候风速调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了,收下了

网友:
去掉不会受到影响吗 比如出现个别问题之类的 自动死机  关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