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花屏维修技巧

楼主(2017-10-21):
花屏的图片是论坛找的,因为花屏现象一模一样,所以我就没再拍照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b540这个机子的显卡,有4个显存1gb(gm5678为空)和8个显存2gb之分,区别在于bios和少装了四个显存而已,而我手上的是8显存版。

所以第一步,刷入4显存的显卡bios程序gu5(就在显卡的旁边,没拍照),一样的花屏,为了100%确保写入程序正确并且已经改为4显存,我再把gm5678任意一个显存的vref分压电阻断开上拉那个,让它为低电平,再开机,跟一开始一样的花屏现象,那就可以排除gm5678显存的问题了。

由于手上没有一样的显存,正好把gm5678显存用来做料件。

剩下的就是瞎蒙了,先挑散热器这边灰尘多的两个换,依旧,当换到第三个gm3的时候才好,运气有点背。

gu5的程序我没有再回写了,因为已经改成了4显存。修这个机子的成本就是花点时间精力,再白赚客户3个显存,还要收他几百块。

说明一下,我为什么不先去刷主bios和lvds转换芯片的bios?1这种故障一看就是显存引起。2如果是lvds转换问题进系统不会蓝屏,最多显示不正常。也不用去找什么屏幕id设置之类的。

 会员8473552元2022-11-10 14:23
 会员8473552元2022-11-10 14:23
 会员6176112元2022-10-26 19:21

网友:
确实我们也休到这种类似的机子,搞了很久确实才找到问题是显存。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从这个图好像直接不能看出来是显存坏吧?显存的好坏能否用那个程序测试下?
这个还是比较费时间的。修好了就不错,技术牛

网友:
我要看到就直接干显卡了。。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这样的现象是显存的问题比较多,单排除现存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
思路不错,先断掉一半的显存,说不定就好了,加分鼓励

网友:
加分了,这等事情你都干了(改4显存)。谢谢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找显存太麻烦,很多人估计都是跟我一样想法,直接干GPU了

网友:
要是我肯定直奔显卡去干显卡了 哈哈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8显存改4显存??

网友:
涵就都没有修过一体机了,看着楼主修是很顺利

网友:
平时碰到这种情况,判断是显存有问题的,都是先用手来识别每颗显存温度,一般坏的显存温度都会偏高或烫手,要么没有温度

网友:
一般看到也就找显卡了,B540显存坏的也不少呢

网友:
这个注意真不错,本来是8显存的,让它只用4个显存,说不定坏的显存就被屏蔽了,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技术有点6,主要收 几百,还有料片显存,双收

网友:
这种故障花的也太厉害了,要是我估计也直接加焊显卡了,楼主厉害。

网友:
我有一台进系统装驱动就黑屏,不知是不是也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坏的通病很少y400系列是明显的一个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1 ,第一步就判断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2,刷4显存版本,判断问题出在前四个显存,
3,断开后四个的VREF供电进一步判断,
4,用后四个替换前三个,666.我会只刷主BIOS啊,显卡BIOS我还没刷过。

网友:
这种问题 我遇过跳线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总在显卡和显存之间徘徊,都不确定到底搞哪一个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想法太先进了,我还没做过

网友A:
这个厉害了,要是能上传显卡bios就好了
晒太阳
显卡的bios论坛有很多,搜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加分鼓励,共勉
详情

网友:
楼主 厉害 要是我的话 我估计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传说的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要是能上传显卡bios就好了
显卡的bios论坛有很多,搜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加分鼓励,共勉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我的认真看看 没准那个天还遇到了 就可以快修了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太狠了,8显存被你干掉4个:daxiao:

网友:
平时碰到这种情况,判断是显存有问题的

网友:
我上次全部都换了还是花 不晓得为什么 不定时的

网友:
这招确实不错 但是是怎么分辨 四显存是那四个 拆错了怎么办很麻烦的

网友:
恭喜楼主,希望楼主在维修的路上越走越宽。

网友B:
其实这种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先干掉显卡在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先干掉显卡在干显存

不分析就来三板斧是没进步的。。。。。。。。。。。

网友:
那得和客户沟通好了,不然回去发现少显存了,不得找你啊

网友:
技术厉害 大神呀 谢谢分享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显存问题的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判断显存问题的 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吧

经验之谈,修多见多自然懂,再说这种显卡坏的少之又少

网友:
gm5678指的是什么  这板子花屏都是显存引起的吗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我也是 先修显卡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花屏不是显卡问题是真的头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很受用,花屏很少遇到

网友:
我上次搞个DELL的破笔记本也是开机竖条,换到第7个显存才好。我当时就说不出话来了。搞了1天半。

网友:
楼主修机器思路清晰,老师傅经验丰富,厉害。学习了

网友:
8显存的直接刷4显存的bios就可以了吗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D:
我再把gm5678任意一个显存的vref分压电阻断开上拉那个,让它为低电平,再开机,跟一开始一样的花屏现象,那就可以排除gm5678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再把gm5678任意一个显存的vref分压电阻断开上拉那个,让它为低电平,再开机,跟一开始一样的花屏现象,那 ...

那把gm1234的vref任意一个拉低会怎么样呢 应该是不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