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2810 MT 没声音

楼主(2017-10-21):
故障描述:单位里一台老电脑说要重做个系统,上门后发现点不亮确定是电源有问题带回公司换了电源发现硬盘也是坏的。。。。。送回去从其他报废的电脑上拆了个硬盘,装完系统,感觉很顺畅准备收工,嗯,,,,发现没声音,右下角任务栏里也没小喇叭的图标,驱动,服务,BIOS各种折腾过后还是无解(提示没有检测到音频设备),特来请教下各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图片是没认到驱动    引起这问题的原因很多
最简单的办法   也是现在市面上都这么做的
就是  做个系统   换个驱动    买个usb声卡
修的话   很少有人会给你修
要多少钱   要少了没意义    要多了   客户机子都不值这么多钱

网友B:
要修就要费精力,先不说别的,你得拆板子看看声卡附近的电路是否有元件缺失或者电路走线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个外置喇叭看有没有声音,可能是系统造成的或者还原下BIOS设置

谢谢你的回答;你说的这几样我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是没认到驱动    引起这问题的原因很多
最简单的办法   也是现在市面上都这么做的
就是  做个 ...

谢谢你的回答;我打算买个外置声卡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修就要费精力,先不说别的,你得拆板子看看声卡附近的电路是否有元件缺失或者电路走线断线吧。

嗯,修板子的话就不合算了,客户也接受不了,打算外接个声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修板子的话就不合算了,客户也接受不了,打算外接个声卡试试。

是的,一个USB外接声卡也没几个钱,客户如果不是处女座,一般都能接受,毕竟谁和钱过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