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士顿G4 32G U盘主控:2251-07量产成功经验分享

楼主(2017-10-21):
     俗话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高效率的工作,一定要有好的工具,虽说不能有815 845时代装个系统都能赚百八十块的快感,但对于咱们维修界来说,某些故障判断是否硬件有问题,首先装个系统做为测试是“懒人”们的习惯动作,所以手上一定要有好的装系统的工具,耗材店拿个U盘就开量产,,,,哦豁出现个红色的块块,心情瞬间就不爽了。。好了,废话不多说,重点来了.发此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一次就成。PS2251-07的量产经验在数码之家有很多,但几乎都是失败的上来求救。所以量产失败的比较多,都说这个主控不好量产,据说USB,3.0的量产完CD ROM后速度降的比2.0的还少,有些东西呢是不要道听途说的,要自己尝试才知道,现在的UHDD启动都做的非常好,但有些老机器识别不好,还是量产CD ROM比较方便。(前面的都是废话
      无意间找出个金士顿32G U盘,上面型号写的是DataTraveler G4 一看还是USB3.0的,现在的机型大部份都带3.0接口了,GHOST系统进硬盘的时候肯定比2.0快很多,最后有附测速图。

     眼尖的人肯定看到保险被我换成了0欧电阻了,之前可能是客户使用不当,造成烧保险了。装个0欧电阻,妥妥的识别到了U盘。主控为PS-2251-07,跟软件测试的一样

使用最新的MPALL 5.03版本量产。网上说的此主控需要写固件,奉劝大家别写固件,会影响速度,很有可能成砖,一般情况不建议大家写。我们只是要个简单的CDROM而已啧
附上配置图和配置文件及软件

GETINFO信息显示MP版本是V5.35.06(史上根本无此版本,厂家随意改的,目前好用的只能用5.03版本,附件有,需要的下载)USB3.0的速度就是快,如果还是报错(比如CT-0X1042 CT-0X1043 0X5040)的请插主机USB3.0的接口量产,某些会报错的就勾选低给格式化

量产软件

461 Bytes, 下载次数: 13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配置文件

网友A:
IT天空的U启动的我觉得也很不错,新手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 这个有风险 原来都失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天空的U启动的我觉得也很不错,新手可以试试

一直在用金狐工作室的,今年有9周年纪念版,还不错,ISO UD都有,还有一个是冰封UHDD,这个可以支持NVME硬盘。

网友:
不错,一直不会弄U盘         不错,很好的 案例

网友:
0欧电阻从哪里弄得?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