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Q230R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7-10-21):
神州Q230R开机电流0.23不动,拆板量所有大电感发现PL2没电压,论坛找了个图纸,标注PL2是CPU供电,找到CPU供电芯片ISL6261CRZ,20脚VDD为5V正常,18脚VIN为18.7V正常,39脚3.3V正常,35脚VR_ON为3.26V正常,所有条件满足应该输出电压啊,本想着可能芯片坏了,找了一圈没找到这个芯片,想想也许芯片坏保护了呢,打开示波器量了下PL2开机瞬间确实有一段上升的据齿波,明显滤波不良,更换PL2的滤波电容PC51后电压输出正常,一路跳变亮机。

网友A:
神机啊     我都不想修这个机器  没意思   返修高

网友:
神舟神机。。。。。。。。。。。。。。。。。。

网友:
会示波器就是牛      自己学的么?

网友:
神本 看到这种的就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机啊     我都不想修这个机器  没意思   返修高

正常报价     修好测试稳定  一般也没事

网友(2020-05-24):
电容漏电、短路太多了。我以前开家电维修店时经常碰到过

网友:
哈哈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