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大短路弯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21):
板子拆出来,接可调,指针直接打到最大。心里一喜,烧鸡走起。用镊子短接限制个2a,19v接电源口直接烧。如图,pq5巨烫。

拆下测正常。看来是公共点后级短路了。直接跳过mos管烧公共点。如图,pu6发烫。

更换后测pl7还短,测pq35,pq37 ds导通。风枪伺候,拆下来测确实坏了,找块料板更换后测pl7,尼玛还短!挑起一脚,测得后级短路,懒得断路法了,烧鸡走起。调个3.3v,没一会真凶出来了。ec it8502e拆下,

再测pl7不短了。内心激动不已,心想终于修好了。一插可调,啪啪啪电流最大!实力打脸。难道还有短的地方?突然想起来刚才烧鸡时候南桥有点发温但是很不明显。在这里又要提醒同行一句,修机器要相信自己,不要图省事。就是因为不想搞桥,所以把它忽略掉了,走了弯路。接下来用万用表测pl4,对地短路,看图。

拆掉pq6,pq9更换。还短,挑起电感一脚。后短前不短。看来是1.05v短路了。为了保险起见,这回没有烧鸡(毕竟鸡肉吃多了不好消化)。断路大法一步步来。pc68,pc138拆掉,还短。继续找1.05v去的地方。所有经过的单元电路滤波电容都测完后,还是短。现在只剩下桥电路了,抱着严谨的态度。看图

将r219挑起,和桥相连那脚短,另一脚正常。这下可以确定了。果断上bga,不一会搞下来了,看样子像0.5mm的锡珠。(这里提醒一点,拆桥一定要小心,等周边的元件发亮后在等个30秒。完全融了的话用镊子轻轻拿起来。注意不要把周围的小元件弄掉了,要不然到时候找谁哭去!)如下图。

再测pl4,不滴滴滴响了。淘宝上一搜,这桥还真不便宜,工厂版连运费要70,没办法,订吧,料板也找不到一样的。桥回来后烘干上bga,焊好后待机0.02a,按下开机键一路小跑亮机,至此维修结束。(亮机图就不发了,本子早拿走了。)短路是最简单的故障,但是不能怕麻烦。我要早拆桥就不会烧这么多东西了。我也是个新手,哪里说的不对还请大神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7-10-22 21:07):
图片补到下面了,下面的很清楚

网友A:
说的还能理解,图纸就看不清楚了,楼主该换个像素好点的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还能理解,图纸就看不清楚了,楼主该换个像素好点的手机了。

我这边挺清楚,传上来怎么这么模糊?

网友B:
没看完     短路这个应该是维修技术员最基本的技能了     感觉你弄复杂了   还跑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看完     短路这个应该是维修技术员最基本的技能了     感觉你弄复杂了   还跑电路了。。。。。。

嗯,我基本把板子能测的都测了。其实烧鸡最快最简单,关键是我刚开始不想搞桥,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D:
大短路还把桥都拆了   直是服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我基本把板子能测的都测了。其实烧鸡最快最简单,关键是我刚开始不想搞桥,谢谢你的意见

你这样修   给自己干还没事    要是给老板干   估计老板得哭了
桥啊  ec啊  这些大件没有100的把握   是不会拆的
尤其是桥   拆了在装 感觉是没什么  但是弄弄怎么也得几个小时
有那时间   修 其他的都能修几块板了
还有看板子老不老   马云家老板一般一二百    完全没必要换这些大件    直接换板子就行

网友E:
那确定桥坏了 还是要拆的 不过锡珠是0.3或者0.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确定桥坏了 还是要拆的 不过锡珠是0.3或者0.35的

hm57的桥,好吧我还以为0.5的。看着挺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还把桥都拆了   直是服你了

公共点短路,烧桥也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修   给自己干还没事    要是给老板干   估计老板得哭了
桥啊  ec啊  这些大件没有100的把握   是 ...

就是因为不拆桥,才烧了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

求加分,谢谢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

学吧,里面还是有很多对于新手的干货的。。

网友H:
厉害的,我的哥,精神可嘉,要我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的,我的哥,精神可嘉,要我是我早放弃了

谢谢鼓励,除非说板层短路吧,要不然我都会搞得,不管是显卡,还是桥。

网友I:
这种上下管烧了的,就很容易烧桥,或者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的不错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上下管烧了的,就很容易烧桥,或者供电芯片

谢谢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