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Thinkpad x1 Carbon 拆机图

楼主(2017-10-21):
Thinkpad x1 Carbon 12款拆机 第一步 底壳所有螺丝都拧掉一共7颗 第二步 C面壳翘起来直接拿下来 注意里面有根排线 不要使劲掀开C壳 第三步 拔掉电池接口 再拔掉C壳连接主板的排线 第四步拧掉右边的USB板 下面有屏线和螺丝 然后把所有螺丝拧掉排线拿掉就可以取下主板
掉电

网友:
我想看换键盘的拆解,这款拆键盘最不好弄

网友:
这种板子我绝对 不修 只换,因为完全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很精彩,感觉步骤图片有点少了,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看着这个本子的做工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