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A1QT 开机掉电 电流0.5-0.6

楼主(2017-10-21):
这段时间全是修手机换屏,有一段时间没有修笔记本了,昨天客户拿来一台SONY笔记本,如题掉电。

上电流表加电,电流0.5-0.6-0.5 掉电,遇到新款笔记本掉电相信很多同行都跟我一样"刷BIOS"。然后逛论坛刷各种BIOS,结果涛声依旧

没办法,捷径走不了,那就慢慢修主板吧,测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修掉电当然要先查各路PG信号,当测到RUN_ON时发现问题

当RUN_ON为高电平时导通PQ24,从而拉低MAING信号使后路中PQ23关闭,然后15VPCU过1M电阻转换为 MAIND 驱动电压,实测15VPCU正常  MAIND只有4.95V,跑线路MAIND只去到这几个地方

到这里相信大家都已经发现问题,MAIND 是+3V_WAKE、+5V_WAKE 转换为 S0 状态+3V、+5V的驱动电压,现在MAIND只有4.95V,不足以驱动PQ19正常导通,经测量+3V只有2.78V。S0状态电压不够那肯定会掉电,那么是什么使MAIND拉低了呢,排除法,把MAIND去到的东西一个一个拆掉,当把AQ1拆掉时 MAIND 电压恢复正常15V。因为没有6PIN的管子,所以找一个3PIN的代换飞线,再加电电流完美跳变,SONY经典LOGO出现,机器修复。
下面送上实拍图、BIOS、图纸

网友:
AQ1这个6脚MOS管不良了吧,造成内部对地短路。

网友A:
不太明白,AQ1也没有接地脚啊,怎么电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AQ1也没有接地脚啊,怎么电路的呢?

应该是管子内部击穿,后面附载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