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110-15IAP

楼主(2017-10-21):
联想V110-15IAP, 主板型号比较乱:EV 114A MB15270 1
448 08A03.0011淘宝买的,
由于机器比较新,论坛里资料很少,应该是首发,用的着的给加点分

LENOVO V110-15IAP BIOS.zip

网友:
BIOS论坛只要有人修到,就会有,就像你,可惜就是图纸少

网友:
新机BIOS传的早有好处的 下载分绝对够成本

网友:
新机资料一般都不好找   bios还能买到  图纸就找不到tb都没有图纸

网友(2019-02-13):
感谢分享,下载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9-03-30):
有  没  有  确定    刷好的   没分了

网友(2020-04-11):
原来是装系统报错,刷BIOS后不显.....

网友(2020-06-29):
我的是 LV114 不知道是否通用

网友(2020-12-12):
下载了可以用   我的是V110 14IAP

网友(2021-04-12):
谢谢楼主了 刚好有台机器 试试

网友(2024-10-18):
联想Lenovo V110-14IAP 笔记本,,板号15270-1。。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79,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这个电待机电流好像有什么东西短路了电流偏大仔细观察发现USB口坏了其连接的五脚集成块U3602也烧了型号为印丝54B1=G524B1T11U。果断更换全新的上去,插电待机0.004,触发0.265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