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425求助

楼主(2017-10-21):
2013款A1425  MAC OS 机器序列号不可用
接电池情况下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正常,电池充放电正常,但CPU温度比较高,风扇一直低速运转,看电影半小时自动关机,CPU很烫,WIN10下鲁大师测试1分钟上到95度,单用电池也一样
拔掉电池,使用适配器温度正常,WIN10下鲁大师压力测试1个时稳定在75度左右,风扇也是一直低速,看电影一天正常。

如果不接触摸板风扇能全速运行

重置NVRAM无效,重置EMC无效,EMC文件升级无效
电池更换过无效

接电池和不接电池情况下量过各项供电,只有CPU上侧中间两个电感不一样 接电池0.9,不接电池0.79 ,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同行么,求指导,机器不敢大动,毕竟单适配器能正常使用的机器

网友A:
第一。给温度没有关系。苹果的机器在wi系统的情况下。温度100也是正常的。

网友B:
你确定问题出在这里吗 ?  CPU供电是根据负载来的吧

网友C:
用苹果系统正常么

网友C:
或者换别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感觉还是和系统没有什么大关系  手里一台机器进水 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苹果系统正常么

用MAC OS X 一样,看电影关机,CPU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换别的系统试试看

系统换过,苹果和WIN10都换过,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问题出在这里吗 ?  CPU供电是根据负载来的吧

接电池无论做不作压力测试都是0。9

不接电池一直是0.79

网友:
给温度没有关系。苹果的机器在wi系统的情况下。温度100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刷BIOS没有  换一个BIOS刷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存在的时候,会开启睿频模式,在苹果系统下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给温度没有关系。苹果的机器在wi系统的情况下。温度100也是正常的。

会自动关机,CPU非常烫,风扇转速没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会自动关机,CPU非常烫,风扇转速没变化

这个机器。没有什么料的,  只能给你说不是散热的问题的。具体问题好好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给温度没有关系。苹果的机器在wi系统的情况下。温度100也是正常的。

老司机,苹果本子外内无声先从哪个地方入手。

网友(点评):
没有意思。只给你说一点。日记接口坏会导致内坏没有声音。

网友(点评):
没有声音。只给你说一点。日记接口坏会导致内坏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什么料的,  只能给你说不是散热的问题的。具体问题好好检查吧

系统提示  没有音频设备

网友:
不错,挺牛逼.这都不行@!哈哈哈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刷BIOS没有  换一个BIOS刷试试把。。

BIOS不太好刷,所以想先问问有没有类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不太好刷,所以想先问问有没有类似情况
1425 慢 cpu发热 先刷bios 刷bios 解决不了 am问题就比较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