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t3500开机1,2灯闪

楼主(2017-10-21):
最近接到好几台dell t3500机器,都是开机后,电源灯橙色长亮,1,2灯闪几下后就关机了。查dell手册,说系统资源配置可能出现错误。请赐教会是哪里问题

补充内容 (2017-10-29 22:09):
超级奇怪,其中一台,放了快10天,今天想再研究研究的,接上电源开机,一切正常,接上硬盘跑了半天也都是一切正常,,,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   才会有人回答你      没看明白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系统资源配置错误,那这范围大了去了,说白了就是电脑主机内所有的配件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   才会有人回答你      没看明白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描述的很清楚啊,机器症状全写出来了。。。维修手册上说的可能故障范围也写出来了。。。是不是你不明白1,2 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资源配置错误,那这范围大了去了,说白了就是电脑主机内所有的配件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感谢回答

网友:
你现在放着放着又好了,说实在的,机器不在我手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既然好了,先看看吧。

网友:
看来半天没看懂。。。。。。。。。。。。。。

网友:
看来半天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