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S3L REV:1.0反复重启

楼主(2017-10-21):
技嘉GA-EP43-S3L REV:1.0反复重启!修了几天都没有修好!程序不知道刷多少啦!电压都出来啦!有哪位大师修过。有没有通病,指点一二!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反复重启,一般都是先刷BIOS,刷完BIOS之后再干IO,先来两个硬步骤,还不行的话只能是慢慢查是哪里缺电压了或者哪里电压滤波不稳定

网友:
                  桥吹了没有,可以试试。

网友A:
技嘉的板,反复重启得看是怎么样的重启。是不跑码反复,还是跑马反复,还是使用正常反复。

可以尝试去控制,

网友:
反复重启是不是cpu供电带不动,示波器量一下cpu供电

网友B:
反复重启相隔时间是多少?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是   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板,反复重启得看是怎么样的重启。是不跑码反复,还是跑马反复,还是使用正常反复。

可以尝试去 ...

不跑吗反复重启应该怎样解决呢 给个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复重启相隔时间是多少?

5s左右是什么原因 一块z87的板子

网友:
再看看 晶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s左右是什么原因 一块z87的板子

Z87还是老实查条件吧。

网友:
把串口芯片拆了试试!!!我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BIOS,刷完BIOS之后再干IO,先来两个硬步骤,还不行的话只能是慢慢查是哪里缺电压了或者哪里电压滤波不稳定

网友:
先软后硬 BIOS不行 一看是硬件的问题吧  是不是某个点的电压不正常 呀 跑电路  io 南桥等等

网友:
这个p43有个通病 换时钟芯片9lprs914eklf        短接bios放电那俩针脚  不重启换时钟芯片吧

网友:
时钟,复位>?

网友:
BIOS不行 一看是硬件的问题吧  是不是某个点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显卡问题反复重起的,开机重起重起重起。。。。。。

网友(2017-11-27):
是不是开关针那里电压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