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电脑就要求格式化

楼主(2017-10-21):
有个优盘64G的,插电脑上提示格式化 ,格式化前点属性已用可用空间都为0字节 格式化时可以看到容量只有8M ,还不能使用,格式化也不行 ,不知道什么牌子,人家定做送人的,这个有办法弄不?希望高人指点,先谢了。

网友:
查主控,量产回来。这种情况我碰过,但是量产工具要对,不对就报废了

网友:
估计是假U盘,8MB?可以试试重新量产。

网友:
找个量产工具量产下     如果还是不行   那就扔了吧

网友:
换不同的系统也是一样的吗,估计是u盘的量产有问题

网友A:
正需要这个BIOS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过,但是量产工具要对,不对就报废了

小强Gq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这个BIOS啊!谢谢楼主了。

我没有看错吗?这里面有说bios吗?还是你发错了

网友:
应该是扩展盘   能修复的几率很小

网友:
应该是扩容盘,能修复的几率很小了

网友:
这种盘我遇到过几个都没有恢复回来

网友B:
我也碰到这样 的情况,不过我的是金士顿  五年包换,发去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分区表坏了,导致不能认盘

网友:
量产试试   不行就挂

网友:
估计是假的。用分区工具格一下,很多格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样 的情况,不过我的是金士顿  五年包换,发去换了

金士顿这么厉害啊 五年包换 涨知识了

网友:
量产咯,你上U盘图片和拆开图片比较好,这样大神会帮你提供意见的

网友:
弄出里面数据   公布下

网友:
思路明确    学习了!!!!!!!!!!!!!!!!!!!!!!!!!!

网友:
用WINHEX看看容量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正确的,你可以量产试一试,如果不正确那么你这个可以扔了

网友:
读不到硬盘容量
估计硬件挂了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这种的了 都扔了!能修吗?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一体式U盘吧,。。如果不要数据就放弃吧,一体式U盘出现这状况基本上是量产不回来的。

网友(2017-11-20):
查U盘主控,然后找对应量产工具修复,不行就废了

网友:
和我U盘一样 我的32G 变成8M了   用量产没用的   没法修复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们多一点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