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求助

楼主(2017-10-21):
客户拿来是不显示,大小写能亮,外接花屏,我就上bga加焊,结果还是一样,尼玛,花了120大洋买了个新的显卡。换上去结果还是内接不显外接花屏。花屏的图片也发了,就图片上那样。我就想着是不是显存问题,可是这么多显存,到底哪个有问题呢?我用热风枪把8个显存吹了一下,现在内接能显了,但也跟图片一样花屏。有哪位碰到过这问题?或者怎么判断哪个显存好坏的大神请指教。

网友:
显卡问题吧这是   应该是

网友:
明显是显存问题       字符是方块状90是显存

网友:
显卡的花法  与显存有明显的区别       这个多看看帖子    看的多了       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网友:
没办法肯定到底是哪一个显存坏了,只能一个一个试

网友:
挨个换。没好法。。。。。。。。。。。。。。。

网友:
或者用风枪加焊一遍显存。。。。。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显存的问题,bga喊一下显存试试

网友:
看图明显是显存坏了,试着换吧!

网友:
对这种问题,只能两个两个换。..........

网友:
显存问题不好搞换不好容易虚焊 哈哈哈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这种花屏,多半还是显卡,如果换后一抹一样,就搞搞显存,如果画的有变化考虑继续显卡吧

网友:
这故障明显是显存的问题咯,2个 一组的换吧,靠运气 换哪个能好就是哪个咯,建议换一组 打一下显存旁边的电容对地阻值是多少,记住它的阻值,当然要跟原来的阻值差不多,不过这板子显存的基本上是1,用的是福禄克 15B ,别的板子显存的供电对地阻值基本10以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  逐个换吧

网友:
问题已经确认,就是显存的问题,我也没换全部加焊了一下,先加焊显卡那一面的显存还是原来的故障,然以后加焊后面的就OK了,具体哪个也不知道。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解决。多谢

网友:
这个肯定没办法判断哪个坏啊,一个个做上去就行了,前提是手工过硬

网友:
不应该一次性全加焊的     一个一个吹显存   卡伊判断哪个坏了

网友:
这个没办法判断的  只能说靠运气了

网友:
感觉是显存的问题 ,摸摸有么有明显烫的

网友:
估计是显卡芯片已经彻底坏掉了吧?????

网友:
两个一组 逐一代换

网友:
是否在BGA时碰到其他的元器件了 和小型芯片等  显卡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应该就是显存问题,现在有可能显卡修出故障来了

网友:
显卡都换过了 那就是显存问题了  遇到这样的只能一个个取下来

网友:
先把显存加焊一遍 不行的话就全换了吧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要不然就是显存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恭喜恭喜,钞票进口袋了。技术不错

网友:
应该是某个显存坏掉了,导致的,只能挨个换了,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显存基本全换掉。排除比较快拉。1个换1个试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