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 下部无热风

楼主(2017-10-21):
求助,求助。迅维BGA CF260 13年7月买的,使用率不高,现在开机如图,下部不发热,是什么问题???
求助

网友:
断线了里面,我的280T上次也是探头线断了,显示一千多度吓死个人了,找售后客服,有专人指导你怎么拆的啦

网友:
联系客服说把表头拆开重新装下就好了,金手指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有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不过一般都是关机再开就好了。

网友:
先查温度传感器,不行就换温控,这种我觉的比电脑简单哈

网友:
可以找找售后或者客服人员应该可以指导你的

网友:
BGA售后技术支持联系0755-61502186 18823306617 QQ285958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