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 5559 不亮机

楼主(2017-10-21):
板号:LA-D071P rev1.0
故障现象:
      不亮机 ,内存200 202有波,30脚无内存复位电压 测PLT_RST有 ,其他电压应该都正常  bios 在论坛下了几个, 刷了都没有效果 电流0.4x
这个bios官网有 但是合不出来 汗。。。特来求助一下。。怕CPU坏了 这个可是i5的 桥跟cpu做一起的那种。。。一个字 贵。。

网友:
现在好多这种CPU了,我几乎每天能修到,大多数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直接上bga加焊一下再说 这种U也不是特别容易死 桥和U在一起也没什么好测的

网友:
多查一下条件,加焊CPU试试看,这种CPU坏的多,还不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