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灰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7-10-21):
机器拿来,开机灰屏。外接进系统都正常。拆开主板发现通病屏线接口那个电容烧了一大批。量了屏线的信号线都有 读取屏的信号一个是EDID_DATA 3V。EDID_CLK 1.5V  别的信号也有电压··看了论坛 什么L2 啊之类的 测试都有电压···用别的屏又是4个屏··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EDID_CLK 1.5V这个不对

网友:
机器挑屏必须用原机对应程序刷屏,给你个建议,多换几个屏试下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可以查下

网友:
这一看就是 电容烧的 通病,楼主查查屏幕检测信号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通病有待验证 加分鼓励分享

如你似风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EDID_CLK 1.5 正常3.3

网友:
EDID_CLK 1.5 阻值正常吗。有个电阻上啦电压

网友:
我这有一个进windos死机的 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这机器显卡坏的很多,不过EDID不正常,先搞这里吧。

网友:
动了个大手术啊,功底深厚啊!!!!

网友:
花屏看看是不显卡也出现故障了,看看有没有蓝屏C50或者116错误

网友:
打屏线接口阻值
你这EDID_CLK不正常

网友:
烧成这样修好都怕不稳定了   建议换板算了

网友:
烧了一大片,期待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烧糊的没有清理干净,有些都是数据线之间有微妙的干扰都会出现的,看你感觉都没有处理干净,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进水

网友:
这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可以查下          !!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就算板层没断线,搞起来也头大

网友:
这种情况有点不好修了吧,铜皮都没有 了,手里有一块y470你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