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更换触摸白苹果itunes报错4005爱思-2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7-10-21):
接一6p机子,触摸通病。拆开发现umt主板后小心翼翼的拆装接线。完了开机白苹果了。沟通后刷机检测itunes一直等待iphone。不出进度条。久了就报4005.爱思卡在19后报错-2。 换硬盘无效。同样卡在等待iphone报错4005,。 wifi也换了,,现在开机电流在200停住。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手机一直我的弱项  有待研究  相比较手机比电脑难

网友:
会引起触摸问题都是摔的,维修触摸引起的白苹果一般是重植音频IC, 音频虚汗会引起白苹果

网友:
usb管理器 u2。          。zzzzzz

网友:
报错4005 有可能是CPU虚了,加焊一下CPU试试

网友:
今天把cpu取下来装在id板上刷机还是一样的白苹果不出进度条等待iphone后报错4005.看来是cpu挂了。 真是霉!!!

网友:
下面         不是 CPU 怎么会干坏CPU呢

网友A:
                    要不要赔钱 啊                 客户那边怎么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赔钱 啊                 客户那边怎么交代

肯定要陪啊

网友:
修手机                风险 真大啊

网友:
吹白触温度没控好,吹虚了cpu,压住cpu看看能不能刷过,不行就只得慢慢重装了

网友:
慢慢研究不要着急上火

网友:
cpu问题哦,UMT容易断线,最糟糕的苹果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