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58 USB全部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10-21):
联想F358 USB全部不能用维修  机子通电测试了下全部UBS无供电5V    由于没有图纸只能找USB供电芯片的图纸参考和跑线维修
就是比较简单只是拆了U13和U12在飞个线就好。问题的关键是U12的EN脚也是全板USB供电芯片的开启脚被拉低了只有0.6V

这个EN脚的是连接IO的48脚由一个5V电阻上啦产生的,我直接把电阻划开一个脚测量电阻是4.7K 也有5V的电阻应该是被后级电路拉低成只有0.6V

这个元凶就是U12引起的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加分鼓励。

网友:
原来这样哦,谢谢宝贵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这线改的贼六,不错,学习了,多谢

网友:
LZ思路清晰 经验丰富 加分支持

网友:
V星主板好多这样类似问题的,都是USB转换芯片拉低的

网友:
思路清晰,图纸一看就明白,多谢楼主!

网友:
USB供电管质量这么差,飞线不能实现双路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