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怀疑通病已经遇到2台了

楼主(2017-10-21):
联想B545一体机怀疑通病已经遇到2台了
故障是硬盘的STAT接口烧连硬盘也烧挂了。。就这几天就接到了2台这样的故障。当然只要更换硬盘和硬盘接口即可

网友:
只能怀疑是,如果量再多点,那就可以定义成通病。

网友:
有遇到到过一次,直接接口烧成麻花了

网友:
有这个通病,不过一般只需要更换连接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