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410

楼主(2017-10-21):
u410灰屏是哪个bios问题啊, 有的机器有两个bios,怎么区分那个bios出的问题呢,谁知道吗,比如不加电是那个bios,加电不亮是哪个BIOS

网友:
刷一个试试呗

网友:
看 呗 一个一个刷 呗 哈哈

网友:
我好像修过这机器 问题差不多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我刷的是南桥bios结果好了,我思路认为不加电刷ec,其他问题都刷南桥BIOS

网友:
最好是一起刷,一般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看哪个BIOS容量大,先刷容量大的,一般容量大的是桥BIOS

网友:
是南桥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