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升级CPU报02F0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21):
联想Thinkpad E40升级CPU报02F0错误解决方法,一般是换上其它型号都会报错,但是I系换上P系可以关闭CPU的多核选项能进系统,但是只有单核运作没含义,换上I系是不能关闭此选项的,所以会导致不能进系统,现有一升级BIOS软件可完美解决,此软件是官方版本放心使用,但是只限英特尔系CPU,AMD的不能用,此软件为WIN7 32位系统下升级软件。

安装即可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这个是官方升级版的BIOS这个是官方升级版的BIOS这个是官方升级版的BIOS这个是官方升级版的BIOS

网友: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这种板子我绝对  不修  只换,因为完全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
说白了就是BIOS里有缺陷,这个是修复缺陷的BIOS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