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5520大短路疑似通病

楼主(2017-10-21):
这个星期维修了三台戴尔5520大短路 都是同一电容大短 疑似通病 发出来 给大家参考一下
通病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应该算是通病吧!但是我一般都是正常的思路排查的!

网友:
一周3台,楼主发大了啊。一周就能捡到3台大短路那生意一定不错

网友:
谢楼主,这个问题刚好碰到,确实是通病,秒杀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症状位置都一样。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修到过

网友:
短路类的还好修点,就怕那种供电都正常,条件找到吐都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确实遇到过 不过 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修了那么多,跟捡钱似的

网友:
先记录一下。万一我遇到 了。。。。。。。。。。。。。。

网友:
戴尔的5520有这个问题修过不少,这款机型挺厚的很结实仁宝做的

网友:
这机子短路一般都是那里,隔离管一般也击穿了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啊,一周三台。。。。

网友:
这样大短明捡线

网友:
不是疑似 这个很肯定就是通病 修过四台这种大短了 全部是这个电容

网友:
多发点通病故障好呀 ,来一台秒一台多好呀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位置确实相对爱出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修到过,楼主生意好啊,一周都三台大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