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无背光简单维修

楼主(2017-10-21):
机器  :苹果6故障:开机无背光
地点 ;郑州
检测顺序 :接机器客户反映不开机 拆机实测有显示无背光 ,目测板子很亮 没有进水痕迹   直接拆机打开CPU屏蔽罩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修的太多了 在显微镜发现灯控IC 附近升压二极管 有烧黑的痕迹 估计大电感也要换了 ,仔细看大电感有少许鼓  ,不多数直接 上烙铁把大电感捣碎胶除干净,用低温锡把焊盘处理干净不要急着装原件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二级管两端对地阻值一侧对地不正常 ,看图纸是PP_LCM_BL_ANODE 对地 ,不多多直接烧机大法伺候 上 松香 锁定C1530 直接扣掉这三个电容最少有两个就可以,偷个懒不装,阻值恢复正常 开始补件 结果如初所料KO 客户又要求升级硬盘顺道直接升了

总结 :应该是C1530短路导致电流过大把二极管,大电感烧坏的顺便说一下  取CPU旁边芯片或者小件时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
搞这个  一定要非常非常细心才行

网友: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
高手在人间 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