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的电压疑惑?

楼主(2017-10-21):
不明白的是,二级敢的压降。简单的理解压降就是,左右两端的电压差。
途中的二极管压降3v,电流需要30ma
问题来了,我不能用19v来当电源纳!!!!那样不符合发光二极管的压降。

那么,如果用3v来当电源的话。我根据这个网页计算器,

意思是,不需要限流电阻。

我买二极管的地方,明确说出来最好的测试电源用纽扣电池。否则电流大,会损坏。

我好不容易找到个网页的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计算。想着19v电源加个通电指示灯。(我刚好弄些DIY配件,这家的发光二极管只有3v,没有大电压的)我想着用电阻串联分压到3v,然后,再根据网页的计算器,算出需要多大的限流电阻。
可是,当我输入3v电源的时候,提示我不需要电阻。或者加个1欧姆的电阻。。。。。。

这个就和过去我脑海的疑问相关联了,请求各位懂得的师傅指点下,谢谢。
如:笔记本适配器,为啥电压不变的情况,标注的有电流的高低之分。如有4.7和3.2A  两中的适配器。这个电流是怎么变化的呢?如同手机充电器一样。5v输出,负载不变,为啥有1a和2a的电流之分???

网友A:
输入3v电源的时候,提示我不需要电阻。这个是程序编写问题,我写的计算软件就没这个BUG,楼主可以下载看看。

4.7和3.2A适配器是指最大输出电流,5v输出,负载不变,是不会有1a和2a的电流变化的,有变化,负载必定是变化的

网友A:
19V用来测试LED没毛病,要串上合适的电阻,19-3就是电阻上的电压,而不是直接19V全部加在了LED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3v电源的时候,提示我不需要电阻。这个是程序编写问题,我写的计算软件就没这个BUG,楼主可以下载看看 ...

你的软件连接在哪呢,来个百度云连接呀。呵呵,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V用来测试LED没毛病,要串上合适的电阻,19-3就是电阻上的电压,而不是直接19V全部加在了LED上

哦不是。经过你的肯定,我的想法更近一步。
压降这一块的正确理解是?
“不要19v不经过限流电阻就过去”这里是限流,而电压这块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比这个需要3v。是不是只能限流后,3v的电压过去?还是说,19v的供电如何处理合适呢?求解下谢谢。
然后,你们弄的计算器。是根据什么来弄的呢?有什么公式没?比如19v电压过去,上多大的电阻,能获得多大的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用来测试LED没毛病,要串上合适的电阻,19-3就是电阻上的电压,而不是直接19V全部加在了LED上

19v能不能直接给到呢?(会限流)这个压降(电压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3v电源的时候,提示我不需要电阻。这个是程序编写问题,我写的计算软件就没这个BUG,楼主可以下载看看 ...

好厉害,软件你们都会弄出来。要懂得好多的东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不是。经过你的肯定,我的想法更近一步。
压降这一块的正确理解是?
“不要19v不经过限流电阻就过去 ...

软件点我的帖子里有,LED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压元件,电流变化,上面的电压基本不变,就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了

网友C:
加电组220V都可,,不过要换算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点我的帖子里有,LED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压元件,电流变化,上面的电压基本不变,就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 ...

不是啊,朋友
我的意思是说,请教下。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意思是要两端的电压差为3V。
如果19v作为负载的话。
不分呀的情况就19v的电位差了。。。。。。。。
这一点的疑惑。。。。。。。。。。。。。。电流我知道加电阻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组220V都可,,不过要换算电流....

不是啊,朋友
我的意思是说,请教下。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意思是要两端的电压差为3V。
如果19v作为负载的话。
不分呀的情况就19v的电位差了。。。。。。。。
这一点的疑惑。。。。。。。。。。。。。。电流我知道加电阻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电组220V都可,,不过要换算电流....

输入的电压是发光二极管需要的压差。
该如何理解呢????????谢谢

网友:
用发光二极管电压不能太高,太高了要损坏发光二极管,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