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D 不开机

楼主(2017-10-21):
改机各路电压都正常  电源 指示灯微亮 而且一闪一闪 的  不开机 。在论坛下的程序刷了还是一样,不知是否程序不对  ,换过主芯片NT68661 还是一样 这种机器遇到两台了 。。怀疑有通病 。有哪位修好过。这驱动板卖的还贵

网友:
你这是显示器啊?不开机你查查驱动板的3.3v 供电!

网友:
电源板上的供电正常就查一下驱动板上的各路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搞定了 后来找了一台好机器 读了程序 重烧录就好了

网友(2017-12-28):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后来找了一台好机器 读了程序 重烧录就好了

楼主给个程序试下,可好?机子有电压就是按开关没反应,无语了

网友:
还是换块板比较保险 ,驱动板有些问题没办法修

网友(2018-06-03):
看看有没有12V或者5V,有可能是驱动板供电不足,指示灯微亮,电压应该被拉低了

网友:
还是程序得问题吧

网友:
还是程序问题,恭喜楼主捡到钱。。。。

网友:
拔了排线也一样吗,先查供电在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