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经验主义要不得

楼主(2017-10-21):
aoc193sw显示器,插电源,显示无信号,插vga黑屏。直接拆驱动板,刷程序,刷好放一边,等客户来拿,又黑屏了。直接换驱动板,发来板,发现原来的板上没定义,需要拆电源板,查定义。一拆开,三个电容鼓包。当时飞出来无数个草,泥,马。但,仔细看,应该能找到区别:这种供电不足引起的黑屏,电源指示灯是灭的。
供电不足

网友:
LZ刷好后不测试一下么
好悲剧

网友:
AOC的又没丢程序通病,三星的才是

网友:
应该最开始看一下电源板的 想复杂了

网友:
最好是电源板和驱动板一起拆下来,一起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插上信号线黑屏时,你确定电源指示灯不闪吗

网友(2018-02-24):
就是确定驱动板有问题了,我也是会把电源板检查一下的。

网友:
为什么修好不测试一下 就放一边

网友:
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谢谢提醒。这也告诉我们检查全面些。应该就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