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路图观看的求助。

楼主(2017-10-21):
这个C1127电容是    15uf 是电容法拉的单位,X5R是特定温度下容量控制范围,0402为体积。不知道20%和6.3V是什么
这个R1201电阻只知道01005是体积
L1215只知道1.0是亨的单位,20%和2.4A(最大电流?)0.075又不知道是啥了。。。

求个大佬来解答下

网友:
应该是 滤波频率,大小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20% 误差范围   ,6.3V  耐压、。0.075HM 直流阻值?

网友:
电阻是470欧,误差5%,额定功率1/32W,NOSTUFF上面英文是设计有但不出料,主板上不焊此电阻。英文不好,大体就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