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1 不充电

楼主(2017-10-21):
mini1刚开始是不开机,U8100短了,换了电源芯片后发现。不充电。不连机。 又换了USB芯片。后能联机也充电。但用电源不充电。

用电脑能充,用电源不能充这是为啥?

网友:
电源易坏,淘宝买多几个尝试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电源换上之后不进电.必须换上原装的usb芯片才行.碰到2个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就没换电源适配器试试?

网友:
淘宝买的芯片也是很假。都不知道去哪里买好点

网友:
买的两个电源芯片换上去都一样的。难道两个都是坏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修了这么多,就是随便用的我们手机充电器也充起了的呢,你的问题有点怪了,认真查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用笔记本电脑可以充电。 但是用原装电源适配器就充不进!!!

网友A:
期待高手解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电源IC的问题。已经换了两个拆机的。不想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解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还是电源IC的问题。已经换了两个拆机的。不想在换了

谜一样的问题,这种问题最不好查了  你用的是原装充电器吗

网友:
确定用原装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