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 进水

楼主(2017-10-21):
E550 进水 待机不稳定
口口口口口口
进水

网友:
进水位置有没有清理,加焊,测量是否有地方短路或者短线

网友:
烧机一下试试 一般先清洗 在试试看。。。。。。

网友:
这个求助 这样的描述估计很难定性故障

网友:
我的 下载分不 够 发个贴子 赚点 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