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70 开机 一直跳

楼主(2017-10-21):
      求助 啊   联想G50-70M  A273 的 主板   开机  一直 不停 的 跳   刷了 原厂 的 直接 过内存 就掉电      0.72-0.55-0.62-0.75   就如这样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A:
这个是三桥合一的吧   amd对吧        加焊看看

网友:
刷了 很多个了 。。。。。。。。。。还是 老样子  有点  烦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桥合一的吧   amd对吧        加焊看看

英特  I3  的  N卡  一般是 什么问题也不知道     大概 我觉得也是 BIOS 问题

网友B:
解决了吗?楼主 遇到一样的  你的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楼主 遇到一样的  你的怎么解决了?

  解决了   。。。换主板。。  实在是 烦死了  这个机器。。真没办法

网友(2018-08-12):
楼主正强大!!!!!!!!!!!!!!!!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