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青屏

楼主(2017-10-2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80的笔记本,老进不了BIOS,开机就青屏,以为是硬盘问题,拔掉硬盘与无线网卡也一样开机青屏,现像如下,机子左上角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开机键,一个是联想还原键,关机后按还原键可以出现菜单,但不管选哪一个菜单,都一样也变成青屏,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却色   量量屏线三组对地阻值

网友:
能拨的先拨了,能换的先换了,然后BIOS 然后桥

网友:
排除屏幕和屏线问题,最后干主板

网友A:
群主好帅......................

网友:
又是一台疑难杂症,期待楼主公报结果,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你就不会拆出来裸板试下,不行就换个硬盘试下,再不行台式机G个系统,再不行主板,还不行寄给我修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是BIOS坏了。。。。。。。。。。。。。。。。。。

网友:
拨的先拨了,能换的先换了,然后BIOS 然后桥

网友:
Y480我这儿还放了一台呢..你这换个屏试试,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这个遇到过啊   刷了BIOS 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屏幕的可能性大一些,具体看情况

网友:
我想知道结果 。。。。。。。。。。。。。。。。

网友:
这故障就先简单在复杂   刷BIOS不好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主好帅......................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按版号下载个BIOS刷写试试

网友:
与屏和屏线没啥关系,开机按恢复键有正常菜单显示的~~~~请大家看上图

网友:
怎么可能是屏问题  屏问题选项可能看得到吗.....先去掉外部设备  再刷BIOS 试试看

网友:
先换个屏是多大的事呢?这种问题屏问题可能性又不是没有?

网友:
竟然有人说缺色!!!哎呦我去!没法玩了!看看图哪里缺色了?人家说的青屏就是灰屏的意思。碰见过一个戴尔的机器,让做系统,没发进bios,没发出引导菜单,刷bios好的。你这个应该也是bios故障,能显示引导菜单,说明显卡,主板大体是你正常,先刷试试吧

网友:
看了一下图,估计有人把蓝底色说成青底色。

网友:
缺色呗 VGA三基色有问题呗 换个外接试试看看

网友:
这都是些水贴的。。。那不就是个灰屏进不去bios 排除下外设 不行刷个bios一般都能好

网友:
青屏还是第一次听到过,应该就是引导界面的时候没光标,灰屏吧,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再把键盘和光驱也去掉看看,还不行的话就刷BIOS就应该好的。

网友:
先换屏线,再不行就只有换屏了。

网友:
刷BIOS 吧 我遇到过 刷BIOS好了

网友:
换换屏线屏都 要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你先对照板号论坛下载个BIOS程序刷刷看

网友:
你应该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一样样排除下吧。总得先确定下屏和屏线正常的

网友:
刷BIOS就好,论坛里咸鱼真多,呵呵 。

网友:
遇到过进不了BIOS的,当时是不进硬盘的系统,PE可以进,刷了BIOS就好了,楼主可以试着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现在看来 这不是正常的吗 先刷BIOS 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刷个BIOS先试试看吧,这种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这个不是屏幕坏了吗?一般都是屏幕坏了

网友:
刷BIOS 查NOVO BUTTON#,好像记得遇到过。拆掉一个双二极管好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键盘短路就刷BIOS肯定能好,和屏幕排线显卡都无关,

网友:
量阻值呀 三板斧先抡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