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不开机维修案例1

楼主(2017-10-21):
废话少书,直接进入主题,拿到主板夹电试机,200ma左右起跳,开机白苹果应该是漏电了,等了一会,不开机反复白苹果,先看一下是不是u1700漏电(u2),电流表打到3v,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电流185ma,明显u1700漏电坏了,风枪220除胶,330取下芯片,处理焊盘,主板冷却后,在接在测试点,电流9ma,这个电流就正常了,底板阻值正常范围,应该就是u1700坏了,换了一个拆机u1700,植锡装机,在测试点电流9ma,正常,主板冷却夹表测试50ma起跳,电流正常,再装屏开机,开机了正常,激活界面应该刷过机,不管啦,维修结束。

网友:
66666,谢谢分享
抱歉,您的帖子小于 30 个字符的限制

网友:
学习了,看电流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迅速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字数限制....................................

网友:
学习了,看电流还是很重要的
学习了,看电流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问你个新手问题,苹果手机电池怎么取出来,背面黏的胶太坚固了..........

网友A:
超过3v会怎样

网友:
简洁明了。还有图。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过3v会怎样

超过3v 会烧电源。。。zzzzzzzzzzzzzzzz

网友:
好多地方都能用到电流修理,准备个电流表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