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10-21):
苹果A1466笔记本 拔掉电池   也不能触发 测量电源接口进来 有15V  第一次维修这玩意  飞线到主板主供电接口 待机时0.025没接键盘 和接键盘都不能触发优秀到的给U点思路啊 感谢前辈们

网友:
老铁,你要需要更多的维修资料啊。你飞线有什么用?

网友:
提供的信息量太少了啊,说实话修苹果机比修华硕机好弄,苹果机电路图点位图一应俱全

网友:
找的电路图和点位图按时序慢慢修

网友:
待机0.02 感觉待机有点高 你这个写的求助太不明确了

网友:
没办法帮你解决 ,,描述的太少了

网友:
还是找一下原理图对照着测量一下吧

网友:
这种问题算比较简单的,测量一下待机电压,一般能修复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 但是单插电池 进系统掉电    一起用也进系统掉电  单插电源不掉电  去掉连接排线也没问题

网友:
交不了差客户必须要求电池能用 电池都换过  小板 排线也都换过  充电6259也换过了 涛声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