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7-10-21):
碰到过很多雷击的电源板,如果测到输出电压只有一半,大多数只换个场管就OK了,少数也要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嗯,一般场馆坏的比较多

网友:
雷击的电源板,电源输出只有一半的多吗,跟我遇到的不一样

网友:
雷击的,保险不坏? 电阻不坏? MOS不坏?

网友:
打雷不见得是坏事哦,既可以练习维修技术,又可以赚钞票

网友A:
上次碰到一个雷击  电源板上的零件都换了还是有时电压正常有时低  气的换了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碰到一个雷击  电源板上的零件都换了还是有时电压正常有时低  气的换了个板子

看来这情况 也比较多啊
按的现代15显示器  也是换板的

网友B:
现在的显示器电源板一般都是一二十块钱啊,换了多方便啊,我是发几块十块钱的电源板备用,一般碰到坏的,改巴改巴就装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显示器电源板一般都是一二十块钱啊,换了多方便啊,我是发几块十块钱的电源板备用,一般碰到坏的,改 ...

如果发货时间不好控制,换个场管的事情,多方便

网友:
雷击的经常要按电路图重构个电源,在主回路上的原件全坏了。

网友:
SR520二极管坏,用SR540换上。用十分就烧。怎么办

网友:
雷击只击穿这些啊,都是碰到穿了一堆零件直接改板更快点

网友C:
前两天 有个三星的 客户说冒烟了 才开看也没有明显烧糊的地方 就是无电压 不开机  板上建都快换出来一遍了 结果还是一样 最后买办法 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 有个三星的 客户说冒烟了 才开看也没有明显烧糊的地方 就是无电压 不开机  板上建都快换出来一遍了  ...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不过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很好修的

网友:
雷击的显示器要么很好搞。要么坏一片,要看运气。

网友:
还要一种,就是修不好,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每次修到雷击的机器都要换一堆零部件,保险,整流桥,开关管,有时候还要换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跟雷击没关系,还   大多数,太夸张了!

网友(2017-12-19):
太多数是这些东西坏。 小到电阻烧掉也有多的。

网友:
电源部分有问题,一般都测得出来的,哪有猜着修机喔

网友(2019-09-17):
电源怎么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