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19a显示器电源板故障查询该怎么往下测量?

楼主(2017-10-21):
大伙别笑,刚注册的小白,没基础,也没修过显示器。看了先论坛里的资料,很多看不懂,现寻求帮助。
显示器是HP的P19A,已学会测量最简单的,测得大电容直流电为300V以上(说明初级电路没故障吧), 后级电路的12V和5V都没有(这个也学会测量了),接下去该测什么?该怎么测量?
电源一体板确认故障,按下显示器电源开关,连指示灯都没亮。
这个电源一体板淘宝上没有卖,大伙能帮助修理吗?

网友A:
短时间里看了点资料,至少会判断电源板有没有故障了,很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时间里看了点资料,至少会判断电源板有没有故障了,很高兴。

后级变压器量过没。?有没断路呢?或你测测开关管。哦我也是小白,很想帮你,但我爬越帮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变压器量过没。?有没断路呢?或你测测开关管。哦我也是小白,很想帮你,但我爬越帮越忙。。

开关管在哪我还不明确 变压器也会坏?怎么测量才知道坏了呢

网友:
好,看看怎么样,开关管在哪我还不明确

网友C:
这个板子开关管和芯片集成在一起的,这板子pwm看上去像TOP267KG,TOP267KG很容易坏,有料的就直接换个,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开关管和芯片集成在一起的,这板子pwm看上去像TOP267KG,TOP267KG很容易坏,有料的就直接换个,有 ...

是265KG,我又去看了下。只换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开关管和芯片集成在一起的,这板子pwm看上去像TOP267KG,TOP267KG很容易坏,有料的就直接换个,有 ...

我淘宝搜了下,有265KG芯片卖的,但第二行数字不同,比如265kg 1501;265kg 1130,265kg1222,请问都通用吗?我的好像是1138,比较模糊。

网友:
换,有估计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开关管和芯片集成在一起的,这板子pwm看上去像TOP267KG,TOP267KG很容易坏,有料的就直接换个,有 ...

已弄明白,第二时是生产时间,无关紧要。

网友D:
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液晶显示器维修吧,标注的大多数都不对

网友:
楼主你还是去学点基础把  你这什么都不懂怎么解释啊    基本的零件你要认识啊  这都不认识    我们没有办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液晶显示器维修吧,标注的大多数都不对

认识的我就不标注了:)  我买了电源ic,到时换上试试,没准就OK 了

网友:
怎么判断电源IC有故障呢?这个我还不会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识的我就不标注了:)  我买了电源ic,到时换上试试,没准就OK 了

好的,可以换上去试试看吧

网友:
最好还是要学下基础知识,这样修起来有思路,不然云里雾里还有触电的危险。开关管坏了一般还有其它地方坏,查出坏的原因,否则还会坏。

网友:
恭喜又一个菜鸟进场,这里是你学习的好地方,坚持不懈,努力加油,你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