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IH81M 不放CPU 不掉电 上CPU掉电重复上电

楼主(2017-10-21):
测试 25MHZ没有电压 是PCH1、5V没有出  是U23 3424芯片坏 直接到内存那里飞线过去 可以了

网友:
楼主,你这样说,没明白啊,能不能具体点啊。

网友:
时间可以 还是不要飞线  修复好 1.5V比较好

网友:
说的我也没有明白,发几张图片多好呀

网友:
运放式降压很好修取自内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问题毕竟内存电压先出来

网友:
图片好歹也发张出来啊。让我们也好看明白点。

网友:
最好是把原因查一下,避免以后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