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D425 内存槽只能用一个

楼主(2017-10-21):
今天客户来就机器 ,工业主板,D425.开始是点不亮的,后来在论坛下载了BIOS刷好,上内存报警,换个槽亮了,再换另外一个槽死活不亮,怎么回事,打阻止也正常,电压也正常,为什么。客户明天就来了,我怕他会发现这个问题,先插1个内存点着给他再说,

网友A:
换内存芯片。。。。。。。。。。。。。。。。。。?。。。。。

网友:
直接插一个内存,还有那个不亮的是不是有灰尘 RST 3.3 1.8都正常吗

网友:
假负载对比阻值,总归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把一键还原那线拔了就好了,Y410P也遇到过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芯片。。。。。。。。。。。。。。。。。。?。。。。。

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网友:
当真如果打阻值也正常,那只能说D425的内存控制器存在问题,其实这类问题绝大多数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B:
先把内存槽用镊子刮刮看下,可能内存槽有灰尘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内存槽用镊子刮刮看下,可能内存槽有灰尘接触不良

有次带电刮内存槽,后果:'   你懂得

网友:
要想把板子搞报废这招看来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觉得 处理器是不是没有接触好呢 不知道你那个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到哪里的 ,碰到过 后面的 I3只能认一个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