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首次发帖HP4411S不跑码不亮机已解决!

楼主(2017-10-21):
HP 4411S
版号:6050A2297301-MB-A02

今天收到一台惠普4411S说是开机进不了系统黑屏,首先拆掉电池,上电流表开机,触发跑码到0.9就停止不跑码了,内外屏都不显。于是拆机并打开图纸,上电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CPU复位已有,根据电流值还有CPU复位,现在应该进入软启动阶段了,开打示波器开始测量BIOS片选波形,二脚波形也都正常。然后在测量内存双通道SMB—BUS总线波形也正常,接下来就开始抓取LVDS波形,找到图纸找到CN2测量4pin6pin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立马在测量屏的主供电和背光开启,
测量发现既然没有电压,测量到现在基本以可以判断了,这些供电都来自于显卡,并且还是AMD的显卡,测量这么久估计就是显卡了,二话不说拿起热吹风加热下,如果不行在给北桥加热下,最后在考虑BISO,于是风枪开到200度给显卡加热,令切后再上电,触发电流由0.4蹭蹭的跑到了1.5,看到此电流心里一乐哈哈,心想应该亮机了,于是接上外接显示器,亮机了。问题还真出在显卡虚焊上,那就把主板该卸的都卸了直接上BGA,后来再上电测机,亮机正常。
总的来说第一次修机心里感觉挺好的,希望接下去继续努力,在困难面前能勇敢的向前迈进,也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支持顺便给点好评呗!谢谢……

最后附上此机电路图

网友:
我还不会用示波器。。比你白多了

网友:
虚焊遇到很多,没BGA,示波器有,不会看

网友:
AMD的机器只要是加电不亮机不是北桥虚焊就是显卡,修复率百分之99.

网友:
AMD机器显卡很容易虚焊  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