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点帖子里的图片,怎么一直转圈圈呢?

楼主(2017-10-21):
就像下图的那样!各位用的是哪个浏览器?

网友A:
用的2345浏览器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2345浏览器测试正常

我也用的2345的浏览器,WIN10系统。

网友:
一直在用谷歌Chrome  几乎没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WIN10 EDGE系统自带的。。。。。。

网友:
可能是网速的原因吧

网友:
网速吧   我也是2345  很正常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您的网速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是您的网速问题哦!

好吧,我铁通的网。。。可是上网别的都正常

网友:
刷新下试试,感觉是网速德锅。

网友:
不是浏览器的问题,是网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