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20 进 LOGO 3/4 死机

楼主(2017-10-21):
        CPU 是二项供电,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到其中一项供电 Q512、Q511、Q9、Q8的 G 极时有电压没有波形。测量 U507 的 20 脚 psi 为低电平有效了,说明 CPU 进入了C3 状态。Psi 有效的前提是其他几个信号有效,STP_CLK#、C3_STATS#、CPU_SLP#、STP_CPU#这些信号都是由南桥发出。

        测试 STP_CLK#、C3_STATS#、CPU_SLP#、STP_CPU#各电压都是高电平。由于 CPU和内存都换过了,怀疑是南桥与 CPU 座空焊或者损坏。先加焊南桥,试机故障排除。过程中曾人为拉高 PSI# ,结果是另外一相波形出来了, 但是故障依旧, 分析是南桥虚焊,发出错误的休眠信号去通知 CPU ,CPU 故发出 PSI#. 虽然抬高了 PSI#, 但是CPU 的状态并没有解除,故而 DOWN LOGO。

网友:
怎么这么复制有点看不懂能推荐一下怎么才能看的懂电路图吗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