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问题闪屏

楼主(2017-10-21):
不是显示器问题,是台式机。  各种颜色闪屏,闪屏时候键盘灯关不了,主机也得强制关机,关机重启后又正常,出现这种问题不稳定,有时会。 希望有大神遇到此情况。,告知我。  技嘉H61主板,G2200CPU ,固态  。 单条4G内存。   到底是哪个问题

网友:
我也知道替换,就是没那么多时间检测,希望大神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现在出问题的时候用的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集显就换成独显再试,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一样一样替换先,光看不能确定啊。

网友:
电源换过,内存换过,显卡换过,只有CPU跟主板,直接换主板跟CPU搞定

网友:
直接换主板跟CPU搞定.那还问什么.台式机比笔记本好修多了!无非就是换换换

网友:
你现在出问题的时候用的集显还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