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0-21):
一台联想e43l开机不显示。电流有三次跳变。就是不显示。不知什么原因?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怎么跳变的倒是写出来啊? 最终到多少

网友:
对这种情况要先刷下bios,不行再修其它!

网友:
先简单在复杂,先刷BIOS看看不行再检查电路

网友:
有跳变的话主板问题不大  看电流表跳变到哪停呀   查故障代码  要么先刷BIOS查看情况

网友:
像你说的这样可以先搞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E43L 显卡爱出问题吧 。

网友:
应该刷bios就可以了,刷u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