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pa-d8双路x79主板诡异黑屏重启,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7-10-22):
先谢谢各位大佬。求助。我的主板型号华硕z9pa-d8,双路x79主板,双e5-2660v2用10小时以上就会黑屏重启,一旦开始黑屏重启就会频繁黑屏重启,只有关机等几个个小时左右就又可以连续用十几二十个小时了,但是一个CPU稳定运行,不知大佬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万分感谢。(电源海盗船vs650,显卡技嘉1050ti)

网友A:
散热怎么样? 要不换CPU试试  另外电源感觉是不是有点小了  一步一步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怎么样? 要不换CPU试试  另外电源感觉是不是有点小了  一步一步排除吧

谢谢您的建议。我这散热还不错,aida64压力测试连续100%使用率,两个处理器温度都不超过60℃,平时使用就30-40℃。电源的话感觉也还行,CPU功率90w*2,显卡也就70w,算上其他和转换损耗,峰值功率估计也就500w,估计不至于电源不足。而且主要是平时连续使用十几个小时才开始死机,之间怎么玩儿都没事儿,无论压力测试还是孤岛危机3都没问题。感觉不像是电源问题。感觉有点想是CPU周围电容老化供电不稳定的问题。但是不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