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 IPHONE 5 换硬盘 可以解ID吗。型号是A1429

楼主(2017-10-22):
请问 IPHONE 5 换硬盘 可以解ID吗。型号是A1429。
听说5可以,不知道真相,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解。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啦,要换系带CPU 和码片才可以。不用换硬盘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A:
改成平板就可以,关键你能改不,看样子是菜鸟,这对你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平板就可以,关键你能改不,看样子是菜鸟,这对你有难度

苹果5软解谁都会啦,只是不能打电话的要来干啥。还平板。

网友:
无解,          能解,        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