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员技嘉MA78GM-S2H自动通电维修

楼主(2017-10-22):
新手写的不好不要见笑,拿到机子插上测式卡插电自动通电

跟客户说主板坏了要明天才能拿,客户同意就走了。

马上开工,用万能表测开关针只有0.9V肯定是漏电了。

马上查图纸,找到IO,记得老徐和饼哥讲课时说过把其中106脚翘起来再测,绿线还是0.9V

可以判断IO肯定是挂了,马上更换

因为是新手,换的不是很好,搞成了这个样,马上插电。果然不自动通电了,马上就开始跑码了。

完工,同学们随便吐槽,我这焊接技术确是差呀。

网友A:
学习了,把学到的都运用上了,才很快的修好机器

网友:
只要正常焊接好坏没人去说修好为原则

网友:
记住了老师的讲课精华,学以致用!

网友:
理论不错,焊工嘛,多练练就是了。

网友B:
学习了,是不是也可以翘107脚来判断,翘起后正常了就是io坏,还是0.9就是io到绿线中间的电路漏电

网友:
          为啥我感觉焊的好差光线问题嚒

网友:
焊工多多练习一下就ok了

网友:
看来IO内部短路啦......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自动通电10有8九都是IO坏.........

网友:
主板自动上电很多都是IO的问题。。。修的不错

网友:
技嘉IO好坏!!!!!!!!!!!!

网友:
板子自动上电,多半是IO坏,技嘉的板子就是容易坏IO

网友C:
技嘉主板自动上电还有一个地方  开机针链接的防静电二极管!IO坏的还是少见!

网友D:
不要说焊工不好 你应该说 拍摄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把学到的都运用上了,才很快的修好机器

谢谢指导啊,受教了:qinzui:正在努力学习中:kaix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是不是也可以翘107脚来判断,翘起后正常了就是io坏,还是0.9就是io到绿线中间的电路漏电

IO型号不一样它的脚位也不一样,百度查看一下型号再去定义哪一个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自动上电还有一个地方  开机针链接的防静电二极管!IO坏的还是少见!

大家都说大多数是IO坏,你经常遇见的是二极管坏吗: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说焊工不好 你应该说 拍摄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哈哈哈,确实拍摄效果也有多少问题:ciya:拍摄技术有点不到位: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说大多数是IO坏,你经常遇见的是二极管坏吗:ciya:

我遇见基本都是防静电二极管问题

网友:
自动通电一般都是IO坏了,就是开机电路的毛病

网友:
焊工先不提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自动上电,是开机电路那里的毛病,楼主可以,一针见血,找到了问题所在,厉害厉害

网友F:
这焊工是要多练练,估计也焊了好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焊工是要多练练,估计也焊了好久吧!

没有呀,单焊IO就半小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焊工是要多练练,估计也焊了好久吧!

半小时算久的了,一般5分钟左右最好!

网友:
新手有这种技术,不错了。上课认真

网友:
自动上电好修,要换IO,不知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焊的还行主要是焊完要用洗板水刷干净就漂亮; 了

网友:
台板也需要技术, 不错. 学到了....

网友G:
绿线还是0.9V   写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线还是0.9V   写错了吧

没修好前是0.9V呀,没有错的,修好后就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