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41 hd

楼主(2017-10-22):
接到一块 映泰 G41 HD 主板客户说开不开机,于是我接过主机插上检测卡 一加电,检测卡的灯亮一下就灭了,怀疑有短路。直接换电源还是不行。换内存,cpu都不行,但是发现不插cpu供电的四脚电源,能够顺利加电。于是怀疑是cpu供电有问题,经过测量 发现cpu供电管有一个不良的,于是换掉后OK.

网友:
下回帖子要配图才有分加

网友: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配个维修图就更好了,加分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