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G2板号LA-B191P时亮时不亮通病

楼主(2017-10-22):
HP 445G2板号LA-B191P时亮时不亮,我遇到两台了同样的问题,电流到1A左右就不亮了,亮机的电流能到1.6A,我焊下显卡或者北桥可以点亮一次就是板子还有温度的时候能亮一次,马上关机再就不亮了。有没有修过这故障的同行分享下啊。像是没过内存但我测试了电压都正常内存脚也焊过还一样。

网友:
像这种时亮时不亮的机子      亮的电压与不亮的电压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    要是感觉内存没过  换个内存   量量关键引脚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关于温度高能亮    低不能亮       只是记得有个帖子说晶振有问题会这样   上不上电忘记了   感觉你这个就是某个点的电压或者信号不稳 造成的   或者bios

网友B:
换CPU  试一下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  试一下  兄弟

板载啊,我的哥,不好换呢,这是一个坑的发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温度高能亮    低不能亮       只是记得有个帖子说晶振有问题会这样   上不上电忘记了   感觉你这个就 ...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的,这机器最先考虑的是BIOS,容易坏

网友:
查查PWROK  DRAMPWROK CPUPWRGD 这几个信号看看吧

网友:
那你用示波器测量内存波形,看看是不是不过内存,不过内存有时也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难修了,看看显卡的供电芯片,换个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2018-06-01):
好东西 值得学习和分享 谢谢您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