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A150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

楼主(2017-10-22):
2015年的,A1502,板号是820-4924-A,拿来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没有电感待机3V,测没有开启,来自EC,测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直接更换,看图说话。

网友:
            直接换EC了,判断的真精准

网友:
就几张图,也没有个分析,能说什么话....

网友:
加上文字描述说明更好,更直接了!!

网友:
三字儿。快准狠!

网友:
佩服  就是快准狠~!!!!!!!!!

网友:
好果断,直接换。。。。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快准狠  还能说什么    感觉要是我的话    肯定没有这么直接换ec

网友A:
老司机,果断双击666,赞一个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遇到过 佩服  就是佩服  就是快准

网友:
cuando verifica las condiciones de trabajo stand by 3V and 5V (VIN, VREG5, VREG3) y no hay EN (SMC_PM_G2_EN) proceda a cambiar SMC ...... gracias por comparti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果断双击666,赞一个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B:
你换ec的时候这个多拔掉了吗 ,。。。

网友:
说不定ec虚汗了呢,多试试呀一饿聊伴七八十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SMSC的内部有没有带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ec的时候这个多拔掉了吗 ,。。。

你看到那块是料板,从那拆下来的EC.

网友C:
请问这3.3V待机是不是EC发过来的信号,我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ACIN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3.3V待机是不是EC发过来的信号,我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ACIN灯不亮

是的,测测EC供电时钟复位正不正常,都正常直接换。

网友:
最好把思路分享出来